三帝845主板两下管脚对地

楼主(2011-03-22):
三帝845主板三个下管G/S脚都对地,不知是怎么回事,

有的资料说是什么二极管来的,也相当于下管

小弟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下管是什么型号的,你是在路测的还是取下来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路测两脚对地,取下来测时只有黑笔接D脚,红笔接G和S脚都显示130,其他接法都是无穷大
它上面写着
T201
SRS2525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查找srs2525l 叫什么快速恢复二极管
但又不知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查找发现是什么快恢复二极管,主板上也标示为D2,D3,D4
但不知如何测出它的好坏,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肖特基整流对管,主机电源上应该有这管子。

网友:
拆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