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慢 需要10分钟

楼主(2011-03-22):
我今天也遇到个HP 6730s  一个美女拿过来维修的,说是进系统很慢 需要10分钟左右,我开始以为硬盘有问题  但用MHDD检测后没有坏道,重新装系统很慢呀 ,进PE 也很慢但都能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啊,求救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降频了啊?

网友:
次问题值得关注,请高手来分享经验,顶上此贴!

小魁 -5
刘丽华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降频与此问题有关吗?

网友:
是不是CUP使用率100%了。注意差一下是不是检测脚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CPU降频了。 速度也是很慢很慢,楼主  介意看一下, 或者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内存,适配器,都有可能,换看看哦,

网友:
或是看看机器是不是显卡有问题o

网友:
楼主那个HP的适配器中间是带针的吗?如果是 换换适配器看看

网友:
楼上的,请问为什么跟适配器有关系呢?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东芝温控出问题,CPU自动降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CPU降频在哪里看啊``可以看的么

网友:
即使降频了,
也不会10分钟才进系统
我以前遇见过的是硬盘接口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下了,行不行

网友:
看是不是给硬盘供电的问题,如果供电低也会出现慢的问题,  我遇到过  参考下,给个意见

网友:
昨晚我碰到一个台式机,类似的,进系统进PE都慢,500G硬盘检测无坏道,换主板上的SATA硬盘口无效,先是不能装系统,重新分区后可以重装系统,但还是慢2G内存,AMD的U,华硕的主板,独立显卡,清除CMOS,无效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告诉大家一声 啊

网友:
换个U,换个适配器,还有就是换个时钟试试

网友:
可能主板受潮了,烤烤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