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古怪的经验!

楼主(2011-03-22):
客户一电脑送修 说软关机后 不断电!我测试下果然!拆机 发现在V星945搭配E3300!不知道谁给配的机器!原以为是驱动照成的 后换系统裸驱动 关机故障照旧!如果强行关机的 可以断电!刚好有V星945电路图  发现电源PIN14直接连到南桥 同时 5VSB经一电阻过来!图上还一电容 实物没上该电容 实测电阻4.7K正常!这时一维修同行看了一眼就说南桥问题(难道这年把牛B到这个程度,我没理他)。后来客户说他的E3300在该主板上认出的不是E3300 而是奔腾3!945主板 后期出来的 勉强可以上E3300  最多也只能上E2140之类的酷睿双核!我把测机用的 赛扬221装上去  好了 能软关机 断电了!

我的稀奇古怪的经验就是 CPU不配的话 会照成这种情况!大家修机器的时候也别太当真 毕竟机率小 !除非遇到945 大家留心是不是该板子BIOS支持类似的CPU!

网友:
不懂,我发现只要针脚对,基本都能用。只要 主板向CPU兼容,而不是CPU向主板兼容,应该都没有问题。
以后还要多学习学习这个。

网友:
我睇CPU的电源IC的呀~!

网友:
有些主板用有些CPU还会不过内存。大家要小心啊。

网友:
大家修机器的时候也别太当真 毕竟机率小 !
这句是亮点。

网友:
菜鸟路过  又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个是很正常的呀,早期的主板,不能支持新工艺的CPU,新工艺的CPU,45nm的,供电电压低,主板不能识别,有的刷BIOS可以升级,有的不行,是VID的版本不同,饼哥讲的很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