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AMD CPU 独显北桥发烫

楼主(2011-03-22):
           南,北桥都是AMDR 。是ATI独显的。 待机正常,上CPU,内存触发电流就是1。几A。还向上走。可以到2A  板上各组主供电都出来了。北桥发烫。
换过CPU也是一样的。大伙帮助分板一下。有什么原因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谢谢了

网友:
我有台客户的1526给别人修过了,南北桥都加焊坏,开机不跑数,懒得搞了,直接跟他说换板。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是显卡还是北桥啊,看样子都过内存了,应该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集成的显卡啊 是的做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