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M成功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22):
  联想天逸F40M   LA-3061(3062)
   故障:加电掉电
   刚接的的联想本,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正常,触发后加电到0.07就掉电,跟客户报价以后,拆机后才发现主板已经被人修过了,已经有好多芯片都被加焊过了,桥也不例外,先量了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没哟短路的,插上可调电源3 5V正常,加电,还是到0.07掉电,无语了,拿着板子,在试图加电,加电到0.11没有掉电,怎么回事,把手移开才发现是系统供电芯片,于是加焊了一下,没有出现掉电,可是加电到0.11,肯定没有CPU电压,摸了一下CPU冰凉的,测电感没有电压。PL15和PL16电感旁边的场馆PQ36 37 33 34怎么没有主供电呢,难道是断线了,如果是往常我早就飞线过去了,被人修过的还是稳妥点好,找图纸,从我的电 脑里找到了它的图纸。

   这才发现还有两个场馆才是接主供电,在主板的背面,幸好没有飞线要不就完了,VCC和VDD没有电压,REF也没有,DH1 DH2也没有电压,看了图纸号好长时间才注意到8脚主供电,果然没有,8脚出来接一个电阻PR216和电容PC157均没有电压,在往后接一个PL14,在主板上是一个保险电阻,两端也都有电压,PQ32的D即有点压,说明中间的5个电容没有为题,剩下的就只有PL14到PR216之间断线了,连线,加电,电流上去了,太棒了,接屏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自学图纸半年多了,第一次看图纸修本,感觉挺有成就感的,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还想请问各位高手5VS和3VS是什么意思,来自那里,我一直没有找到过,

网友:
怎么遇到这么简单的问题呢!

网友:
顶一下!终于又修好了一台!

网友:
3vsus  5vsus

网友:
5VALW转换过来的

网友:
高手啊,被人修过的机子也能修好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上家报价太高没修成,找了你来修,让你捡了个算是小便宜了,收了几十大洋了吧

网友:
LZ捡着便宜了,要么是上家修理报价太高,要么就是上家太菜了,呵呵

网友:
修过的机,还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