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请进,有一问题不明望指示下

楼主(2011-03-22):
这两天在修华擎的G31M-S主板,故障是加电不亮.
先用带灯负载测下,所有的灯都亮,上电INT0 INT1会灭了,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又测了北桥上的电容供电都正常,又测了内存数据位到北桥的阻值,PCI-E插槽数据位对地阻值也正常,还打DMI主线的对地阻值正常,IO芯片网卡也取下过,南桥北桥的时钟也测过,不过没有图纸就大概测试下了时钟,也刷过bios都不亮,最后没有办法实在是查不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就换了个南桥,一换就好了,自己都搞不清这样就好了,望饼哥指点下,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测试什么地方的信号可以判断出是南桥的问题或者北桥的问题(自己也通过100M的示波器来测试ADS#信号,但是只有一个1.2V的高平什么也看不出来,测试PCI上帧信号也没有看出个东西来)?(还有一个是七彩虹的G31也是同样故障,测试到最后也查不出问题,也是通过换南桥好了)

烦啊,想通过信号来了解主板就这么难吗?

网友:
围观饼哥。求解中

网友:
兄弟我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