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取经和尚楼主帖子的个人看法,欢迎指正

楼主(2011-03-22):
很就没发贴了,正好今天有空,刚看了取经和尚楼主的一个帖子,个人认为后面的回复都有些牵强,因重做了电路,所以
就开了个新贴,请大家指正。原贴地址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443-1-1.html先上图

     图上已经标出了电流的流动方向。(这只是一个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画出来的示意图,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当双二极管对T1线圈的+电压进行整流加在L52和L51上时,电流方向是通过L52和L51对C55和C56充电,
当双二极管对T1线圈的是-电压时。双二极管截止,电容对负载放电。
     因为电感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在
TI线圈的电压从-变为+时。就会使得电感L52和L51两端的电压突变,具体说就是当T1线圈为-时,L52和L51
两端的电压是左-右+,当TI线圈的电压从+变为-时L52和L51两端的电压就突变成左+右-。当L52和L51两端的
电压为左-右+时,D2截止不起作用,但当L52和L51两端的电压为左+右-时,L52右端的电压就会高与L51右端
的电压,所以D2导通,大家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所画电路中电流流动那样,所以会引起12V输出端电压升高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总之,如果不考虑反馈稳压电路的影响,仅仅只考虑电路如上面所画的话,
那么可以的出结论:空载的时候D2的最终作用就是使得12V输出捎高,而5V输出就会稍低于5V。当带载的时候,
因为负载电阻的影响,5V就会更低,12V则会稳定在12V。在通俗点来说,D2的最终作用就是牺牲5V的稳定性
来提高12V的带载能力。
如果考虑到反馈电路的话,有两种情况
1:取样在12V,则上面所说的情况会更加严重,简单说就是5V会更低
2:取样在5V,则出现取经和尚楼主帖子里说的那样,空载时12V可以高出2-3V的电压,但5V稳定
      至于当L52和L51两端的电压为左+右-时,D2导通时的真实情况,以及是如何使得12偏高,5V偏低的。
请大家多多加分,咱们下回再说

--------------------------------
讨论技术,不要伤和气,严禁骂人。--月饼

网友(点评):
还是那句话,说话有科学依据,不能凭想像。 你把L51、L52直接用导线短接看看? 建议楼主与原帖合并。谢谢!

网友:
电感两端电压可突变,电流不能突变,与电容特性相反!

网友:
"但当L52和L51两端的电压为左+右-时,L52右端的电压就会高与L51右端的电压,所以D2导通"这句话楼主怎么想出来的???不要把问题想的复杂化了,其实L51、52就是与电容组成的LC滤波器电路而已。至于空载为何电压较高,那是因为这个回路:L51----C52-----地------C55-----D2  空载时L51的能量不能泄放,带载是能量及时泄放就不存在这个回路或者说不明显了。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看法! 应该是常见的π(派)形滤波器。L52左端应该还有个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你只解释了空载和负载的变话,但加入D2时的情况,根本就没考虑到

网友(点评):
有D2时空载测试,12V肯定是在13-15V左右,极端情况下会到17V,而5V就会偏低,没有D2,12V和5V空载都会同时偏高。

网友:
楼主 你的分析是建立在L51 L52电感量足够大 而且通过的不是平滑的直流 是矩形脉冲波 实际电路不是升压开关电路 通过的经二极管整流电解滤波后的直流电流 这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LC丌型滤波电路 在几乎所有的开关电源中都能看到 所以 你以后的所谓分析 完全是错误的 而且 在实际电路中D2就是一只9.1V的稳压管 用在此处作用不是稳压而是钳位 建议你了解一下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及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就知道,这个帖一出,肯定又要口水漫天飞,
先说第一点,我并没说输入的是矩形脉冲波,输入的是经过双二极管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但因为电流变化的影响,在L52和L51的本身却是会感应出近似方波的电压(至于电流为什么会变化和怎么样变换,可以看开关电源之内和电磁感应之内的参考书),D2的作用就是对L52自己本身感应出的左+又-的电压进行整流供给12V支路,以提高12V的带载能力。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L51和L52要同步,这里TI的5V和12V线圈串联所以满足这个条件
第二至于你说实际电路中D2是1只9.1V的稳压管,那只能说明你见过的电路几乎都是用的稳压管,以及你对开关电源的理解是很少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样的电路中D2是稳压管和整流管的区别,当D2是稳压管的时候,T1的5V和12V线圈是并连的,而D2是整流管的时候,TI的5V和12V线圈是串联的,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不在讨论范围,就不在多说!你可以找到这些的开关电源,拆开来看看就明白了,直观,一目了然!
在这个电路中,结合取经和尚的测试结果,我可以告诉你,D2就是一只内似IN4007的整流管,而不是什么稳压管。你也可以自己作个实验,把D2换成8V左右的稳压管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讨论就好。不要伤和气~

网友:
呵呵 如此简单的 在早期液晶中广泛使用的普遍整流滤波电路让你给复杂化了 L51 L52就是一只普遍的高频滤波电感 在实际电源板上12V端在L51之前是2只1000UF/25V电解经L51后是2只470UF/25V电解 这样的结构不是丌型滤波还能是什么 你把2只L等效为2只R   又如何分析呢 我再重申一次 你的所谓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
取经和尚的测试也被你做为了分析依据 我告诉你 别说你没见过 那是长城液晶偷工减料的杰作 我们这里修过的品牌17寸机 如联想  AOC  DELL   ACER等等机型 无一例不是使用的7.5V或9.1V的稳压二极管 你不懂就不要误导初学者了 当然 你也应该补上稳压二极管原理及其应用这一课

网友:
还有 你还以讹传讹 说什么这样的电路有使用整流管和稳压管的区别 要是在这里使用整流管的话 可以讲毫无意义 也没有起不了任何有利于保护负载和开关电源本身的作用

网友(点评):
我不想在跟你多做无谓的讨论,你只需要找一个用稳压管的D2和用整流管的D2的电路分别拆开TI的输出绕组,自然就一目了然。而不是你只见过用稳压管的就以为所有的都是这样的,让事实来说话把,你没见过不等与就没有!

网友(点评):
另外在告诉你一个实际的列子,深圳有公司做的出口到欧洲的山寨韩国品牌STAR的DVB就是在D2位置用的IN4007,不过是在3.3V和5V之间。

网友:
补充一点 L52左端的确少画了一个1000微发16V电容  抱歉  一脑子糨糊下 带着满脑子糨糊 画的 不好意思

网友:
虽然我不是版主,但也提醒各位不要伤了和气!能在同一个网站里探讨问题那是缘份啊.我们要敢于面对自我,错就是错,对就是对.目的只有一个:共同提高理论分析水平.愿我们友谊长存!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不能把对问题的不同见解,视为敌对的依据,讨论甚至争论问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共同提高! 如果有继续不同看法可以跟帖,但最好附上自己的实物或相关实测数据,这样有说服力一点。

网友:
大家说的吐沫横飞      期待终结...

网友:
8v左右的稳压管貌似说得通一些,普通二极管没有意义。12v5v本来由于负载不均衡(灯管亮和不亮时)就会互相影响。

网友(点评):
那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对错与否如果能吗法取经和尚楼主能将那个机器的D2分别用8V左右的闻压管和IN4007带换上去,在空载和满载是分别测试5V和12V输出,就能知道他们的分别和普通二极管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普通二极管究竟有没有意义

网友:
补充:5v负载大时12v会升高很多。

网友(点评):
对于单路取样的开关电源来说,5v(主输出)负载大时12v会升高很多,确实如此

网友(点评):
但如果输出是双路取样的话,则这种情况就不明显

网友(点评):
图纸重复了吧?

网友:
还有一份 另一机型的 对比一下 看是不是过压保护

Lenovo L171 T76CM9MDBKG7NP_中文手册.pdf

网友:
我相信你们看过联想L173的电源图以后 应该明白就是负载开路保护了吧 L171只用一只稳压管是简化 该电路只在重起计算机主机或按下液晶待机关机的瞬间 起到防止12V由于负载忽然开路 而开关变压器L中的电能未能及时释放而引起12V瞬间过高而击穿负载元件 稍微知道一些高频开关电源原理的同行 都明白负载忽然开路对电源本身意味着什么

网友:
这里是液晶显示器版块 我只讨论与之有关的话题 别拿什么别的电路来分析 拿山寨机来佐证就更离谱了 不懂就是不懂 不懂装懂没有好处的 看过联想L173电源图再来讨论12V支路那只元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都说了1N4007。
百度下不就知道了
我不学电子。但我会用百度:http://www.dzsc.com/chip-parameter/chip-1N4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