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思路或者哪们兄弟有类似的经验

楼主(2011-03-23):
接了一块丽台(winfast现在的富士康了)4K8AC 的主板,CPU是3600+. 被同行修过!
常规打了下阻,发现CPU供电对地短路,下管击穿!三相9个场管都换了!接电源无法开机,根据经验怀疑南桥没有工作,直接查实时晶振坏发现实时晶振坏。更换后正常开机,
开机跑C1。查内存供电只有1.9V明显偏低(DDR2.5V)。供电场管被同行换过!查G极连接到电源芯片的106电阻阻值无穷大,换之变成2.0V。更换场管后正常2.5.开机又跑03(郁闷)。重刷BIOS后正常点亮。
现问题:进PE桌面很慢,偶尔还会蓝屏。接硬盘能正常认别。但装系统报错。希望有经验的兄弟帮下忙,不知道这块板有没有通病。AMD的板修的比较少。。。多谢各位了!

此板已经修复,装不了系统是因为CPU有一个针脚被同行搞倒在了......(汗死,居然没有看到..)  搬正此脚后就OK了!

网友:
一块板这么多问题,。。。。。楼主修块板有多少钱??

网友:
接都接了。。。。没办法。。。钱是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