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一情况跟一兄弟的一模一样,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1-03-23):
接一台华硕a8t , 故障为上电掉电  一开机 3秒左右掉电 电流可以上到1.几A,   这机子是 7300独立显的 以为显卡挂掉了 把显卡下了 一样3秒左右掉 把内存下了。。 一样掉, 没办法 拆机慢慢查吧!上到1.几那应该供电应该都出来了~那掉电会是什么问题呢?  一步一步来吧!先查电感~都没有短路~阻值应该正常!查着查着~发现开关只有2.0V感觉怎么这么低啊~于是向前查发现按键是通过3VA经过R471 100K电阻过来供电的 查Q47的G级 有3V电压  D级也有3v电压 这是个N沟道的管 有3v控制电压 应该就完全导通啦 怎么S级才2.0电压 这个S级就是开关的电压。难到是Q47有问题 连忙换一个 结果一样 那肯定有地方短路了吧 量了量开关 正常啊 不管了 拆了再说 拆了后 开关键的电压一样在2.0,再找开关键相连的电路 连着一个Q10 N沟道场管 不管那么多 拆了先,拆了电压一样在2.0 晕~~那就奇怪了 没有地方能把它的电压拉低啦。。 哎~~这个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那先姑且当它2V是正常吧~那为什么会开机掉电了~量了量~发现按下开机电压一直为0直到机子关掉 才有2v电压~哈哈~找到问题了~开心了一会~原来是一按下开关 开关一直在低电平 那所以主机以为我正在常按所以才关机的嘛~好目标锁定。那到底是谁把开关电压一直拉低在0V导致它关机呢!查到最后发现很愕然!!!Q47的G级是由3VA提供的 这个电压是一直存在的 Q47处于导通状态 如果不导通 那按键上也会没有电压的。问题就在Q49这里了 一个+3v经过R476 1M电阻给Q49G级提供电压 使Q49导通~Q49导通就会把按键的电压直接拉到0 所以就会关机了   但奇怪了 它的控制是由+3v提供的  大家都知道 +3v是开机就一直会有的电压啊 那就等于开机就会把按键一直拉低为0 那会关机啊~到底是怎么设计 在这里卡住了 难道想错了? 好把R476去掉 果然不掉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6615

桥加焊过,不管用!

网友:
完了,求救不成功呀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别沉了哈,还没有答案的

网友:
我好像是记得有过一台 加焊了南桥 然后他到1A多掉一次 然后过5秒左右重新启动 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 北桥出故障多

网友:
楼主看图,关键是KBCRSM信号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