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上电充电黄灯长闪,开机显示LOGO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1-03-23):
T40裸板上电充电黄灯长闪,开机显示LOGO后就会自行进BIOS的,但是就在快进BIOS时关机了,按开关还可以触发开机显示也是快进BIOS时关机,我分析应该属于检测电量过低而关机,现象很像显示后掉电,但感觉应该不是掉电,我换了充电和充电检测电路的三极管二极管,还是一样,有哪位兄弟遇到过,

网友:
沙发自己坐,没人帮忙分析分析么

网友:
低电报警后关机,看看电源口附近的电阻是不是变质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接口附近的电阻都测过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顶,但是能帮我分析分析就好了

网友:
屏供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平供电电路没问题,已经检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