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90AW01

楼主(2011-03-23):
屏上面三分一发白.图像淡,下面三分之二正常,屏为:MT190AW01, 遇到几台都是屏问题,我也在测这个屏。边上有9个点。电压是-7.8 22 3.1 0.1 0.1 1.6 0.7 3.2 5.4

网友:
在屏玻璃体的9个测试点加上不同的电压试验,始终不能正常显示。最终报废

网友:
呵呵,这个是侧阵列模块故障或者玻璃故障,需要专业工具了啊,我有好几个呢,

网友:
是啊 屏上电路板工作正常 但有楼主所见估障现象的 就不好修了 大多是屏内部阵列出问题 我们也常遇到此类情况 有的屏是下三分之一 使用备用点屏组件点一下屏 如果没有改变 一般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