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麦克风问题

楼主(2011-03-23):
本人遇到好多块主板.有声音,就是麦克风声音很小,跑过线路没短线情况,求解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是什么问题                 功放的问题

网友:
没人顶自己上

网友:
设置没改吧

网友:
重新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驱动应为和有块一样的板,用一样的系统那块麦克风又没问题。感觉还是硬件部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 控制面板里的 高清音频配置 里的混频器的设置吧

网友:
感觉如果音频设置调过了还是声音小,有可能是声卡芯片本身不太好了或有灰尘因起的。

网友:
   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问题,怎么设置都不行   换了驱动还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了吧 功放

网友:
碰到过很多6声道的。录音听不见波纹,但是就是有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麦克风设置里面有个麦克风加强你开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