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1-03-23):
手上有块板,触发掉电,拔了p4还是一样。ATX没有短路现象.板上的管也没短路。就北桥背面掉了几个贴片电容,会不会影响到掉电??

网友:
那还用说啊,换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维修这东西只有多试试才知道,谁也不能肯定的

网友:
找几个装上去试试吧

网友:
风扇有没有接上去 有的品牌主板不接风扇也会掉电的

网友:
IO ????????或是 BIOS刷错?

网友:
换换试试

网友:
学习的时候不是说电容少一两个没关系吗?

网友:
看看网卡,U口是否短路

网友:
重点看看内存是不是没有安好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有些478的不上U也会,触发掉电。  再有就是看看北桥和南桥附近的电容或者供电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建议对北桥的缺件进行填补,然后对北桥进行加焊,虚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