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换北桥之后·····

楼主(2011-03-23):
     苹果a1278换北桥之后出现能开机,但是关机之后就不能开了,冷了就能开机,而且现在还暗屏了,北桥是从旧板子上拆下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给位大侠帮忙啊啊啊 !!!!顺便问一下,苹果的北桥是不是不能经过高温烤????????  求助中!!!!!!!

网友:
北桥的型号是mcp79mxt-b2

网友:
不知道,没修过苹果的本本

网友:
这种桥很难做的,再重做一下

网友:
求助中,给位大侠

网友:
再重做一下?????????

网友:
各位大侠谢谢啊, 原来还是北桥的问题,买了一个新的换上就好了,待测中~~~

网友:
佩服!苹果的机器一般就修系统!

网友:
上次有修过这样的,我们直接换新的就OK了。

网友:
英伟达的桥不稳定的最好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