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 单65NM自制XBR,,开机无显示了。

楼主(2011-03-23):
开机无显示了,换VGA线可以看到显示蓝屏如图: 就这个样子,HDMI不显示的了。换过了GPU,换了ANA(HDMI芯片),焊了CPU。。。。天哪,问题还是没解决。。。
  有时候开机亮1红报E74错误,有时候开机不报红就显示这种蓝屏画面(数字信息会刷新的,刷到显示CPU KEY以后就停下)。  插上光驱以后按电源键开机基本都E74,按出仓键开机基本都是显示这种蓝屏、。
  会是NAND问题吗?好不好刷的呀,,还能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好像不像是硬件 系统吧

网友:
系统刷过了,,已经排除固件问题。。。。

网友:
系统没有cpu key用jtag tool这个软件刷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