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h偏色,哪位大侠有遇到过,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2011-03-23):
现象是开机自检至windows滚动条出现时严重偏绿色,且图象有细小横向干扰波纹,进入桌面后偏绿现象减弱,但细观察仍可见图像偏绿,不过已可以勉强使用。

估计是驱动版的问题,请问这种现象应该检查驱动版哪些地方?查驱动版上的块是TSUMU88DF-LF

网友:
屏线是不是好的啊 最好有图看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也会有这种情况,先看看屏线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拆开后反复插拔,没看到屏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测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应该是80左右,我前天刚修好一台,症状相同,就是另外两个色有短路

网友:
测下三基色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在80左右,我前天修了个和你相同症状的就是有两个色对地短路,找到引起短路的元器件,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6楼正解,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本就是那个样子的

网友:
如果测VGA R G B值阻为75欧, 如果阻值正常,程序数据问题, 参考我在论坛发表的液晶偏色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解答,我是刚弄这个的菜鸟,看了你的其它偏色的帖子,想问一下,我这个HP的2207H有hdmi接口,你说有可能24C02数据错,那我能不能用hdmi这个通道上的24C02和vga通道上的24C02调换试一下呢?我也不懂原理,希望给解答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数据问题, 一般找到原厂24c数据重刷ok, 刷时先备份原来的数据,以免找不到新数据可恢复原来样子, 一般先选择24C容量大后到容量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