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6C3P掉电

楼主(2011-03-23):
索尼掉电按开关无反应待机  0.12 按下开关电流0.17就掉了也没图纸  如果各位大侠有  麻烦请发一个过来  谢谢了

网友:
待机0.12不正常,应该有短路

网友:
同意楼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0.12待机,估计能摸出来了,网卡  南北桥,3、5V  IC

网友:
短路查出来了是PC卡芯片短路了   可是短路搞好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待机0.12,
先从保护隔离电路开始吧,

网友:
明显短路,辛苦的查各个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家的机器都说啦有待机,还从保护隔离差起,以后能不能先想好再说

网友:
现在是可以触发了但是又跑38了   我这里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我把BIOS换上去还是一样郁闷了  还请各位分析一下

网友:
短路了吧 先别急着找图纸 检查清楚

网友:
SONY的待机电流小,有短路

网友:
SONY的图纸很难找到的  版号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