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845主板问题

楼主(2011-03-23):
一块DELL品牌机主板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
一个问题
CPU工作 内存供电正常  检测C0   在线等结果

网友:
压一下CPU座子,很有可能是座子空焊。。或是刷个BIOS

网友:
都试过 没反应  联想的那块 开机5秒左右 复位电路会闪一下

网友:
CPU 座子是针座  还是珠座的  换CPU试过没有  版子上电容有没有鼓包  珠座的就烤一下 针座的就不用烤

网友:
品牌机如果没有过内存和显卡    有的会自动重启

网友:
查主板所有供电(场管S极不接地的都要测),再查复位,如果有复位那就要查总线BIOS了|!!1

网友:
重点查CPU到北桥的线路,BIOS相关电路!!!

网友:
C0检查CPU座是否扩孔,CPU到北桥线路。刷BIOS。IO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了,你压一压,看看能过不

网友:
刷个BIOS  ,BIOS如果是座的就把座弄掉直接焊到主板上面去

网友:
可以用维修人员专用的CPU测试仪,检测CPU座是否空焊,空焊的话用BGA风筒对其进行加焊

网友:
CPU座虚焊了

网友:
虚焊的了,还有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你可以先检查下内存部分,当然还是着重关注座子,

网友:
CPU座子空焊叫大

网友:
应该是CPU空焊可能性比较大,845比较多见点。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DELL的主板,跑D0,怎么测都没问题,后来接上显示器一看竟然是亮的!有些品牌机主板就这样,不按正常跑码的!

网友:
有些品牌板VGA电路设计多两个信号挑显示器,板子是好的,还要用自己的显示器,其它牌子显示器就是不亮

网友:
联想的那块先把网卡去了再测一下

网友:
两块都是那样的问题吗,座子先弄一下再说,楼上说得都很准确应该。经验呐这是

网友:
我也有两块联想478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1-04-25):
是CPU 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