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0.41掉电,供电不插cpu 1.5 插cpu 0.8

楼主(2011-03-23):
什么毛病
刚换过显卡,把哪儿弄虚了?
最近出问题的不是d620 就是d630 ,烦 啊。

网友:
是不是三个灯同,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
有一次 做完显卡 挡LOGO  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应该属不跑码掉电,哪的问题我说不上

网友:
今天收了2台同样的机器 有一台换显卡了 换后0.8掉电 怀疑没有焊好 从新拿下来 发现焊盘掉了一个点 ad27这个点 不知道是不是空脚 料号是la-2792p的  我没有带p的图 看的是2792的图是个空点但发现焊点的旁边有个过孔 好像不是空脚  有2792p图的师傅帮忙看下是不是空点  本机器的显卡是110m的 令一台机器客户还没有说修 所以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