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20 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1-03-23):
DELL  E520台式机,开机风扇转,1、2、3号灯亮,响“嗒、嗒”两声,换内存故障依旧,屏幕无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BIOS刷了。还是滴滴,内存电压正常,有没有哪位兄弟碰到过这种故障没?

网友:
看看内存插槽里面有没有烧痕 在用万用表 检查下内存左右的模式管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坏,这板有四个槽,我都试过了。
       还是滴滴的,,

网友:
你这个判断条件很有限啊,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说我改怎么判断呢。

网友:
内存条假负载打下阻值试试

网友:
CPU换一个 看看,不行就电源,呵,还不行就-------换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vtt_ddr,vcc_ddr ,smdata ,smbclk,spd,vref,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