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716W显示器 反应慢

楼主(2011-03-23):
优派 VA1716W显示器能正常开机 ,就是鼠标点击图标图像反应慢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以显示器无关 查硬件或设置问题看看  显示器只负责显示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同一台主机换别的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
不是主机的问题 同一台主机换了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6楼讲得对 这种现象是屏电路估障 而且多半在升压电路

网友:
高手,这都知道..

网友:
是主机  显卡驱动 没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机的问题早就排除了 ,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一般维修店都修不好的。

网友:
屏板电路VGH高阶驱动电压偏低会造成图像发白响应速度奇慢无比或无图像满屏彩线  VGH正常电压一般在25V左右

网友:
外接个看看是否一样
要是一样  恭喜你  主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