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1-03-23):
接一下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电源灯正常,进入桌面后看网址滚动条滚动是出现一闪一闪黑屏,打开软件不会,电源板加焊了一篇无果,电容测量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
还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单灯高压条可以点亮不同品牌的液晶灯管,高手请指教

网友:
这个灯管是通病啊

网友:
还有个情况就是 屏有问题 我自己试机用的一台三星的19寸标屏 就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