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元件,问下多数这类一般都为稳压降压用的吧

楼主(2011-03-23):
图中的绿线包围的元件,知道的师傅,能讲下么?谢谢!

网友:
认识的师傅能说下吗?代表所有新手谢谢啦!PCB板上的印刷写的是 U14

网友:
有可能是5VSB转3VSB的管子,你可以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芯片发烫是吧。

网友:
就是稳压的,AZ1117H-3.3TR/H16Aj是一个芯片。

网友:
作用对就是117

网友:
量了下电压,恩是5VSB转3.3V的,我用这个板子练习跑开机线。书上总是说ATX14或16_PSON总是会接到一个三极管上,可就是总是跑不通这线,太复杂了= =谁有这个版子的开机电路图,万分感谢谢!!!!!

网友:
刚刚还跑到了ATX_5vSB 接板子背面通往南桥。量了下有2.8V左右,用刀片对地短接就开机了,放开,就关了。

网友:
AMD+VIA   绿线应该经过一个8282M时序芯片5脚进9脚出,然后经过三级管到南桥的!!!大盖是这样的,中间肯定会接上拉电阻 电容。。。。自己跑跑看吧

网友:
的确有8282M芯片。找不南桥的接点地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从8282M 9脚向南桥跑,中间应该有个三极管,如果有的话,9脚肯定接三极管的C极,然后再从三极管的B极向南桥跑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从8282M 9脚向南桥跑,中间应该有个三极管,如果有的话,9脚肯定接三极管的C极,然后再从 ...

是的,有个三极管的,能再说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我能学什么啊,建议去基地远程去学

网友:
学习了,,南桥加io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