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4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1-03-23):
飞利浦170S4亮一下就黑屏! 测得高压部分电容有12V ,开关板上有3.3V,就是找来找去没有5V,测一下屏线最边上的那根线电压只有1.几!!!
请问高手哪里问题

网友:
拆开  用万用表测 5707 几乎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外接好的灯管试下

网友:
电源输出部分有个22  50的电容代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5707是哪个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22 50是什么电容啊??

网友:
5707就是 三个角的管子 上面有标的

网友:
找来找去,问来问去!原来这台机器是没有5V电压的,板子一切正常!最后量了一下开关 电阻较大  各个都是不同的阻值 全部换上之后  故障消除!! 用了一上午 一切安好!抽根利群 买饭去。。。

网友:
开机亮一下,问题比较多,外接灯管看一下会不会黑。会黑变是高压的问题。看一下有没有电容坏的,量一下5707有没有坏,都没有坏就换变压器,再不行查一下高压的进出电压。如果有速度修好就改高压,就是成本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