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联想液晶屏怪问题

楼主(2011-03-23):
联想型号:L195WE   这种显示器的屏上会出现一条一条斜斜的线,而且用其它驱动板刷过程序也一样,不知这是不是屏膜上的问题还是屏板上的问题。

网友:
我已经遇到过几台这样的联想机了,都没解决。只能跟客户说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联想的屏好容易坏  修了好多22 一拿来都是白屏 一检查就是屏坏了  好可惜

网友:
屏幕坏了~!   白屏是不是平线接口边上的保险坏了? 我只是猜的 因为有过这种现象

网友:
屏电路上的元件,如电容换了试一试。

网友:
这一个是屏坏了吧!

网友:
像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