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开机logo出现过后就掉电

楼主(2011-03-23):
开机有logo出现 过个5秒左右就黑屏然后就掉电   在logo处键盘按键盘键没有用的 咋回事?

网友:
屏供电电路呀

网友:
屏供电电路  屏能亮吗

网友:
什么机器嘛

网友:
什么机器,你这么说问题就多了有可能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题不是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novo    x200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供电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写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问题,桥的问题???????

网友:
同意10楼的说法,有待于楼主试试

网友:
我修的是二手机  南桥被别人做过了

网友:
二手机啊,这个就不好办

网友:
查显卡供电和显卡芯片本身

网友:
不是南桥就是被人动过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