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MX-HDMI主板加电不能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23):
今天 收到一块,UP7MX-HDMI主板,可以加电,风扇转动,用表测试CPU供电12V正常,CPU核心电压没有0V。内存供电1.8V正常,IDE口上没有复位,复位键也不能复位动作。
请各位分析分析;是不是CPU座空焊了,或桥空焊?

网友:
先修好CPU供电先吧 查一下供电IC的EN脚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谢谢2楼我先去查一下

网友:
这一块让板已经修好,是CPU供电芯片SIL6513已经坏了,换上就OK

网友:
楼主要记得,有供电,才有时钟,有时钟才有复位。少了CPU供电肯定不会有复位动作的

网友:
CPU都没电压了,还用测别的地方吗。先把CPu供电修好后再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定理啊。要记住

网友:
VCORE供电没有应该查MOS管控制极相连元件,一直到PWM芯片,时针复位部分不用看了

网友:
对啊,必须得全版供电正常了,再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