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1010

楼主(2011-03-23):
打印机型号如题。。出现问题看下图。中间出现那么粗一条黑线。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另外,这打印机不是打印每张都会这样,是有时候,大概打5张出现这么一张。鼓是全新的
开始以为是鼓,换了两个新鼓还是这样,求解

网友:
不是鼓的问题就有可能是激光器了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出来说两句啊

网友:
太简单了!!充电棍坏了!

网友:
我今天继续测试。用旧鼓居然没出现过这样情况 。店里面放的两个新鼓全拆开试,都会有黑线,难不成我店里的12A硒鼓跟他这机器不配套??

网友:
那既然这样 楼主不就查到是鼓的问题了吗 别的旧鼓在试试看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定了不是硒鼓的问题,那就与可能跟激光器和高压板有问题
激光器的比例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辊是不是硒鼓上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主冲电滚轴

网友:
硒鼓挂了。

网友:
不是充电辊,也不是激光器,你有没有换个硒鼓试试!应该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