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无CPU电压

楼主(2011-03-23):
七彩虹945无CPU电压,刚来是时只是烧了一个K3918的管子,换了没CPU电压,再换个ISL6312也不行,其它的电压正常,不知是哪坏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建议做一下北桥   七彩虹的  只有两个问题  一是桥  二是BIOS

网友:
VCOER对地阻值正常吗     总线供电正常吗,电源管理芯片三大工作条件VCC VID EN 正常吗!这些都查了没有啊!!!!

网友:
烧的那个管子是VCORE产生电路的MOSFET?换完管子要检查一下G极是否也短路了,必要时更换PWMIC。还有其它MOSFET

网友:
都好专业喔,我这新手什么时候能到这一步啊,VID  EN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是啊是啊,我是新手来的,这么专业的术语,就是理解不了啊!!!!能不能说说具体换哪个部件呢?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看看管理IC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