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3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1-03-23):
      此液晶故障是屏一白一暗。拆机查看高压板,发现高压电容爆了一个,3KV/27J;手上没有这个容量的就找了两个3KV/15J的并上去代用。然后接灯管,爆的这个开始冒烟了。
    用测灯管工具测量灯管,有三个是正常的,最后一个电流只有0.16A。

请问像这样高压电容冒烟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现在是TL1451的15脚接地,把高压电容拿掉,与其连接的变压器次级还是冒烟。请问直接把些变压器拿掉,只接三个灯管能正常用吗?

网友:
四个灯管都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0.16A的感觉有问题,一直没接了。

网友:
先把把高压电容拿掉,试试看

网友:
换一个高压变压器试一下看,应该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