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7.0

楼主(2011-03-23):
该板各电压正常,但是不跑码  上测试卡看复位灯大概每过3秒钟会闪一下

这板是什么问题呀,各位大哥请给点维修思路呀

网友:
电池下了 清空COSM。装上电池 在点 要是不过 就先压CPU座子 点 在压北桥点   要是还是不跑数  就烤下北桥吧  集成的板子不亮   大多都跟桥虚汗有关

网友:
看主复位有没有复位,再看CPU有没有复位,主复位没有干南桥,CPU没有复位干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有呀

网友:
一步步检测太费事,直接干个IO再试试

网友:
把电池拆下来放一下点试一下 或更换个IO看看

网友:
上来就换厉害的  。。。。。。

网友:
哈哈  厉害,不是搞南桥就是北桥,让我这新手总觉得动不动就是桥,很简单很恐怖很暴力

网友:
先把网卡去了再测一下

网友:
测试下复位电路看看

网友:
你们各个都牛B

网友:
扎上一刀  日

网友:
一拖  二焊  三报废  维修师的精髓,边上有个BGA就是方便

网友:
放哈电    看看   如果不可以在烤下桥就稳吃了

网友:
照此类说法
可以报废了哈

网友:
唉。。。 还给客户了
还没有过保呢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或已经亮了

网友:
有的扳子是不跑码就能亮

网友:
就算诊断卡不跑码,但上面灯还是会闪的
这是主板兼容性不好

网友:
没过保的尽量不弄,主要是大概知道是哪坏就行了

网友:
压桥,搞桥。哈哈,大家都这样说,有道理的。你试试。

网友(2011-04-25):
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