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至宝修不好咯,跑U但掉电,不上U就不掉电

楼主(2011-03-23):
忘记什么牌子和型号了, 但有图,主板不上U跑到0.4  不掉电,上CPU ,0.5--0.85--0.95--  掉电     对了 上U和不上U   每次开机的时候   待机是0.01  第一次按开机按键电流只能到0.05  ,  第二次按开机按键才能真正的触发  晕菜了

网友:
去掉温控芯片

网友:
    哇   在上传的时候  看不到图片  就多搞点图片了  没想到显示出来了   对了 再补充一下  内存换了无数个了   没CPU    不能代换了  北桥我加了 没用     伤心了   人家修了两次的机器  修了两次了  我是第三人修的

网友:
   刚找到3个CPU  试了下   涛声依旧   不上内存也掉电  哎      IO也换新的  南桥没作用

网友:
换个桥试一下

网友:
换个桥试一下

feinimoshu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建议把风扇改成常转,改掉温控IC

网友:
    明天就干温控       开机就掉电了呢   跑过内存就掉了   跑不过显卡的呢  晕菜了  风扇不插   和插上一个鸟样    好不容易搞的开机了   晕菜   又来了一个掉电   真不知道  修好掉电  又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难搞,很可能AMD座子出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座子有问题的 加焊坏掉 了    晕菜了  我不想加焊座子呢    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网友:
对  了  补充一下   CPU的地方  被前一任维修员把电容给搞下来了   我真想不明白他搞电容做什么呢  我又给搞上去了  我真怕  他还搞下来了什么  没样板  真能这样修了  哎

网友:
   还须高人指点  我问客户   这主板是因为  换CPU搞坏的   以前板子上的是2800+的CPU     他上了3200+的CPU  做系统   做系统做到一半 就掉电了  然后就现在的样子
  现在我把CPU上下管都换了   电容都换了    就是没有CPU管理芯片   晕菜了

网友:
  嘿嘿   换了个北桥不掉电了 但是不跑U了  我想换上的北桥有问题吧  至少找到原因了  明天接着搞    晕菜   搞死他

网友:
跑到内存掉说明之前有问题,你检查一下cpu供电那块,这个好像是联想的老本,cpu供电容易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部分的东西都换掉了    这机子CPU坐容易虚焊才是真的 我修过两个了  但是这机子跑U就掉电了,也就是上CPU就掉电,  换北桥不掉了 但是不跑U  了   一加焊   又掉电了  这不晕菜了

网友:
期待结果。楼主有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
电压确定全出了吗?电压都对吗,前天修ACER的本也是上U掉电,就是1.05电压没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