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怪问题

楼主(2011-03-23):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f30a笔记本  之前是开机不亮
后来加焊显卡(7300)问题解决
过了一个月问题又出现 没办法 换一块显卡 没想到过了短时间有不能亮了 而且不能充电
现在 充电芯片max8724 发热    打阻值都正常  现在没有待机电流   3.3  5v 电压都有 开关键上电压正常
没思路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那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第一次焊显卡能亮可能是显卡周围的芯片或则电容不稳定,焊显卡的时候无意焊到了,才修好的!应该留意一下显卡周围的东西

网友:
把芯片换了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