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弄坏了硬盘还是硬盘弄坏了主板,纠结中。

楼主(2011-03-23):
ms-7309,am2接口,单桥主板,有天不亮了。诊断卡怎么弄都不过e9,桥也压了。打算刷个bios试下,由于编程器还没买回来,所以换了个好板,但只要一接硬盘(sata接口),机器就不引导,无论从U盘或光盘启动都不行,卡在光标一闪一闪就不动了。bios里能准确检出硬盘,硬盘也没杂音。换另一个硬盘则没有问题,确定硬盘也挂了。

硬盘和主板都挂掉了,这种情况还不多见。电源是航嘉的,测了没有问题。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两个东西正常使用中同时坏掉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在5楼的回复(提到前面方便阅读完全)
感谢楼上三位,该盘挂到别的机器上,居然没问题!
挂回机器上,就不行了。BIOS中硬盘不能关。又找了两块盘,一块320G,一块500G,挂到问题机上就没有问题。那块问题盘在别的机器中正常,接到硬盘盒中也能用,怪了。
又想不通了,难到问题机的这块主板挑硬盘不成?

在11楼的回复(提到前面方便阅读完全)
今天又试了两块新硬盘,500G了,没有问题,正常。总结起来就是这板认硬盘没问题,除了那个问题盘。而那个问题盘放在别的机器上都没问题,正常的很。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两样不见面就得了。

网友:
把该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看看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进bios关了硬盘,用安装版本的xp进去看能不能分得到区。(ps:在bios中关了硬盘xp安装版是能认得到硬盘的)

网友:
确实,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感谢楼上三位,该盘挂到别的机器上,居然没问题!

挂回机器上,就不行了。BIOS中硬盘不能关。又找了两块盘,一块320G,一块500G,挂到问题机上就没有问题。那块问题盘在别的机器中正常,接到硬盘盒中也能用,怪了。

又想不通了,难到问题机的这块主板挑硬盘不成?

网友:
硬盘固件坏了吧,

网友:
bios主菜单那啥改成IDE

网友:
那硬盘应该没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先把BIOS刷一个吧 再改动一下CMOS里面的参数

网友:
先刷BIOS 再改CMOS 应该还是板子上的问题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又试了两块新硬盘,500G了,没有问题,正常。总结起来就是这板认硬盘没问题,除了那个问题盘。而那个问题盘放在别的机器上都没问题,正常的很。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两样不见面就得了。

网友:
我看还是硬盘上的主从设置那个地方没设置好,楼主改个插针看看!

网友(点评):
见过SATA硬盘有设置主从的跳线么?

网友:
兄弟,你看看吧!

上面图是不是有个设置跳线的?Jumper Block不是跳线么?

网友(点评):
朋友 这个跳线不是跳 主从盘的 好好看看说明 改1.5Gb/S 或者3Gb/s的

网友(点评):
我的那盘也有这跳线,但这决不是跳主从的。而且,这跳线我跳了不同位置,照样有问题。

网友:
那硬盘应该是磁盘分区表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分区在别的机器上重分过了,并且,MBR也重建了。可以排除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试过单挂这硬盘在别的主板上吧
估计多半也不引导

分区问题

网友(点评):
当然会试了,不试也太蠢了啊。共试了两块别的主板加一个硬盘盒,全部工作正常。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像都没认真看LZ的帖子,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像都没认真看LZ的帖子,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换硬盘

请你也仔细阅读lz贴,他没说单挂这硬盘在别的主板上。
其次,老主板接新硬盘没问题,SATA口没事儿
再次,老硬盘挂其他主板没问题,硬盘没事儿
最后,在老主板挂老硬盘能看到参数,硬件没问题

剩下的有什么?除了分区MBR之外就没了。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分析的对。是我在问题中没说清楚,老盘挂在新板上是单挂的,没有问题,共试过两块新板加一个硬盘盒 。而且,分区表和MBR都整了。最后,让老板和老盘离婚解决了所有问题

网友:
电源坏了。或硬盘VCC电压带不起负载。

网友(点评):
电源坏了带不动,那为啥换块盘就好使?难道我这块盘格外费电?却刚巧这个电源差的要命,就差了几瓦的功率而带不动这个盘?

网友(2011-04-25):
应该是分区表的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加焊桥或重植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快日立的硬盘是在所有的板子上都无法引导。。但可以做从盘使用。。。用了很多的方法。都不行。 。最后这个硬盘还是给人家做了小三。。。不知道跟楼主的那个硬盘毛病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

网友(点评):
绝对不一样,我的盘不但自己不能引导,挂上它其它设备也不能引导。做从盘当然也不行。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或是电源

网友:
我这有台HP 机子上用的IDE口的东芝硬盘,冷机时没问题;用一会儿后就很卡;卡得没法使用。这时你装系统都装不起;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有些东西是解释不出来的

网友:
几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和你处理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