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2fd10指示灯正常 黑屏不显示 (已修复)

楼主(2011-03-23):
ktc的显示器 型号7002fd10  开机指示灯正常 有高压的声音 就说明行工作了啊  但就是没图像

网友:
灯丝的电压没有 但灯丝线不连接尾板就有电压 不解的是尾板也没短路 取下尾板量又是正常的 插上显像管就是短路的  我是新手 请各位指点

网友:
我的美格17CRT,现象和你一样。就是还没有解决。老火啊

网友:
R847处的电压正常吗?R847电阻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该显示器已经修好了 谢谢楼上的回答 怎么感觉现在这个版块回复的人好少 让人感觉好冷清  现在说下修复过程  这个显示器最开始拿过来的时候 给灯丝供电的二极管被击穿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至于我上面说不连尾板又有电压 要么可能是误量 要么可能是看错了 后来让一个师傅给看了一下 原来是被击穿二极管的前面有一颗限流电阻也坏了 这颗电阻阻值是2.22欧  找了一个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