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能认到。。。但会提示 !号连接不上。。。

楼主(2011-03-23):
网卡能认到。。。但会提示 !号连接不上。。。 这是什么问题呢。。。网卡换了很多个了。。。系统也从做过了
连接不上
连接
问题

网友:
网桥坏了吧,那要好好看看

网友:
换个独立网卡看看 应该可以

网友:
不懂,呵呵,只知道以前装过一个驱动,也是连不上,但网卡已经认到了,驱动成功.要能上一几分钟,又掉线

网友:
检查一下网卡到网卡芯片线路,还有网卡跟南桥的线路。RX TX

网友:
独立的网卡插进去也一样网络连接受限制了
网络绝对没有问题用别的电脑正常能上网

网友:
网卡受限制的话,先分区格式化再装系统试试,硬盘里的文件全都不要留

网友:
有没有欠费啊

网友:
如果是一体桥,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可是客户的板板能显的。。。我怕桥一焊就挂了。。不敢下手呀

网友:
在那个协议里面你设置下IP 把防火墙关了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手动指定IP看下

网友:
他接的要是猫 显示受限是正常的 但是一样拨号,不要被一时所障了眼睛

网友:
改成10M试试

网友:
没换根网线试下?

网友:
是不是猫有问题

网友:
填个IP地址试试,看看能连上不

网友:
南桥挂了吧。换独立的都不行了

网友:
重点查网卡芯片排角是否相连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掉再加独立声卡

网友:
是拨号上不去还是显示网线没插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独立声卡

网友:
如果确定是板的问题这现象与网络接口有关系。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啊

网友:
如果用猫的话。。填上lp  。。在拨号,,如果用路由器。。重新设一下。。。。在不行换个口在试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叹号,不知是不是设备管理器里的叹号,如果是设备管理器里,网卡上面有叹号,可能是驱动装的不对,查芯片型号及网卡品版去找官网找驱动。如果驱动正确,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查查PCI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是本地连接上面的叹号是连接受限,有可能是路由不提供dhcp服务,所以要手动指定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等信息才能OK,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的操作系统,本身dhcp client服务没有启动,所以不可能得到路由分给的IP等信息,去服务里把这个服务打开或者也手动写入IP等信息。

网友:
看了之后,,怎么没看明白楼主所说的问题 ?

        如果说换了  独立网卡  都不能上网的话,,有2个可能,, 一个是系统问题,,一个是 独立网卡是坏的,,

      综上,,,你的电脑 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仔细查查软件方面的 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如果是用路由器上网的话可能没有开DHCP 功能吧,如果拨号的话应该能拨上去的。有叹号一般都是获取不了地址,而微软公司随机分配了一个169.254.x.x的地址给网卡吧。

网友:
可以用独立网卡试试啊。

网友:
给网卡设一个IP吧,或者可以加一个路由器就好了。

网友(2011-04-23):
换根网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