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3-23):
请问这是crt显示器里面的电感吗?能用什么替换,这个坏了是不是会引起屏闪

网友:
CRT的电感一般是不容易损坏的,屏闪好像和它扯不上关系吧?屏闪应该检查电源,按键,行部分,场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CRT显示器屏闪是因为刷新率过低或不能调到75HZ以上.

网友:
学习了。。。。

菜鸟学电脑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屏闪和电感扯不上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