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温度过高

楼主(2011-03-23):
笔记本能正常开机显示 一旦开始看电影或者做其他操作 显卡温度就会飙升到80多度  开机后风扇一直是旋转着的 假设显卡芯片出现虚焊 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吗? 机子是HP V3500  AMD的U

网友:
这个机显卡要做好散热工作,加铜片

网友(点评):
那机子显卡上面原先没铜片的 后加上去没问题吗

网友:
hp的机子的显卡虚焊是出了名的,把风扇也好好的清一下

网友:
做完显卡后改风扇长转,加铜片.不要太过于相信软件报的温度.参考而以。解决的最终办法是更换显卡.我们一般是先加焊不行再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清理过了 但是温度继续很高 其实我想问的是 能显示 但是温度这么高 和显卡虚焊有关系吗?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华硕F8 dc的机器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如果散热彻底处理好了,温度还高,除了供电有偏差外就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吧,个人认为包括虚焊。

网友:
显卡虚焊很容易产生高温,加焊可以用,在给它加个散热铜片

网友:
虚焊会导致高

网友:
没什么假设的、能用就加散热片,改风扇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