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1-03-23):
三星R467.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电流至1.20A 不动

网友:
加焊显示卡正常

网友:
我也有人这个本子。就这样作的。正常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机器不触发,请问这机子待机电流多少?
手头上现在待机0.16A感觉是不正常的

网友:
看看IO和门电路,加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铜牌师傅,待机0.16你还说感觉不正常,那是肯定不正常

这么高待机肯定芯片发烫了,摸摸南北桥  网卡 IO

网友:
0。16待机是不正常的,把这个修出来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电源芯片附近有个立式三极管和电容爱坏

网友:
原来这样。明白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