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

楼主(2011-03-23):
我在基地的第一次植珠
一次成功花了我半个多小时
好了上图

网友(点评):
看来你有这方面的天赋!继续努力吧!

网友(点评):
是不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放珠子上去啦~~呵

网友:
好好很好  夜雨十二天

网友(点评):
这个贴我发了快半个小时了.才发成功

网友:
是不是0.76珠子吗?带网吹好吹。

我0.6或0.5珠子带网吹不行,网会变形,很难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0.6的珠子.网没有变形.我是等冷了在取的.取的时候有点累

网友:
不错,比我的强多了。

网友:
不错哦。比我第一次强了去了

网友:
师兄能不能介绍个芯片货源呢

网友:
有什么技巧 请跟我说下。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植球。摆好后 用852D 风枪  温度350度 风速3  吹了几十秒。 稍微凉了下 就往下拿钢网 ,拿不动  就用壁纸刀从四周往下翘。 拿下来后 没有楼主的锡球那么光亮 圆润。  是不是还得用风枪 再吹吹 才能上板?

网友(点评):
再上点焊膏吹下,包你漂亮完,

网友(点评):
我是先把芯片拖干净.再在上面刷一层焊膏然后把铁钢网对上.然后植珠我第一次整整植了二十多分钟.植好后用见风枪吹.我温度350风速3.5先从芯片上面10CM地方开始吹大概二十秒后下降5CM,我整整吹了一分多钟等冷了之后取网

网友(点评):
我是等冷了之后才取的钢网.在有手术刀把钢网的四边向一点一点向上撬.钢网就下来了

网友:
植的真漂亮~
帶網植球要拿下鋼網~網要加熱才好拿~
冷了就拿不下來了~

网友:
比我好多了,我第一次是在没有任何人知道,也没看过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发的锡球和网回来就自己乱捣鼓,华乐一天的时间,就得了一块7300的GPU,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后来才去找资料,看了下才发现,原来这么多窍门支持下。。。。

网友:
如果拿下钢网 发现掉了几个珠子     直接再上钢网 吹上就行么?

网友(点评):
可以的,但我是直接拿尖镊子夹住锡珠放在焊盘上,然后用枪干上去,纯经验

网友(点评):
对.用尖镊子浮着一点.我用的温度是300.网速最小.然后吹...................

网友:
植株那么多的巧门

网友:
比我的第一次强多了

网友:
学习了,准备弄BGA,学习了

网友:
没有BGA设备可以做么,网上就有教师这样做的,不知道我们没有经验可驻守样做.

网友:
我第一次也还是成功的,不过我吹不用钢网吹好吹些,主要是油要上得均匀,不能有多有少,多了的地方珠密的话也滚到一起,少了容了也不光亮,所以植珠上BGA油也很重要,我见过很多新学的同学都是一抺上油就植也不看油均匀不,结果一吹有些好,有些就滚到一起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第一次 真的算很好了

网友:
大家都会了哈,,,,,价格又要掉了,,哎,难混了

网友:
植球 锡膏不要刷的太多用手指轻轻的按 留下指纹印在上面就好了取的时候用大拇指和中指比较稳些 吹的时候 温度看是有铅还是无铅 风枪风速不要太急 慢慢的局部加热 就好了

网友:
BGA 的确要多练,多学习别人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