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MAX1631很热

楼主(2011-03-23):
T41 MAX1631很热 待机就有0.16A,一般哪里坏
把1631换掉5V 3V电压出来了, 但是南桥又很热,哪里出问题了,,高手支招呀,,原来是MAX1845坏的! 就在南桥旁边那个
问题

网友:
先换个1631 看看

网友:
要么是1631本身坏了,要么就是输出有短路的
手上有可以换一个试试,不行就看1631图纸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