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 452H 八脚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3-23):
如题,AGP显卡这个八脚场管烧了,请问大家用什么样的管子能代换?
显卡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场管啊,楼主说清楚点,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应该是P沟道的,上面四角是连在一起的,左面三个角是连在一起的,第四脚是单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