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热插拔刷BIOS

楼主(2011-03-23):
我用的WINFLASH刷BIOS ,怎么样刷别的主板的BIOS 。  希望高手指教下,手里没有编程器,好几块板子等着修啊 期待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找个有座的主板就可以,在dos下换bios芯片刷,以前586时代就是这样刷bios,没试过在windows里

网友:
也想搞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