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不过内存,显卡发烫

楼主(2011-03-23):
今天遇到一台惠普DV6000的,最开始到手,可开机,还以为是显卡问题,一拆机,看看电流,才0.63左右,内存都不过啊,还显卡发烫,不会是北桥问题吧?如果是DV2000因特尔的,是显卡问题的概率大,DV6000就不知道了,也是因特尔的。。。。。。唉不想干两次芯片啊,各位说说是干北桥还是显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显卡的问题(独显)

网友:
DV系列主要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发烫,先干显卡

网友:
你做显卡吧,HPV2000 V3000 V6000 V9000我都不想就做显卡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DV的都是显卡先干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HPV2000 V3000 V6000 V9000我都不想就做显卡

网友:
你先干显卡   不行的话  再干北桥

网友:
天呐,想都不用想,直接干显卡,主要是因为接到这样毛病的太多了

网友:
大家都叫干显卡

网友:
不过内存查查所有电压出来没!

网友:
没急个显卡不发烫 如果不发烫就是他的工作条件还不满足 大显卡吧  一打一个准

网友:
不过内存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吧,楼主先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吗。

网友:
菜牙 -2 灌水

网友:
菜牙 -1 灌水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把显卡重新植株,还是老样子,看样子得换显卡或换北桥了,但还是哪个概率大啊。。。。

网友:
打下内存波形  不过打不打我也同意楼上几位的观点  显卡几率大

网友:
先看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到 显卡烫不一定是显卡的事·~·最好确定下在看~~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短路 我觉得独立显卡是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先做显卡

网友:
以上说的这就叫经验啊

网友:
还为什么,都说是显卡的问题呢,搞不懂?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显卡挂了啊,却电压也会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