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显示故障

楼主(2011-03-23):
一台17吋LG液晶显示器,能够显示,可是每行字或图标都有严重的拖尾,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屏线松了吧,重插一下屏线试一下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vga线实验一下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慢慢查呗

网友:
多数是屏线问题 也有些屏线是好的 微调一下屏上的对比度可调电阻也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