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80S开机LOGO卡住,基地救助。

楼主(2011-03-23):
        本人前几天接了台昭阳E280S的本本, 刚开始客户给我的时候,看到故障开机LOGO卡住,加焊南桥,BIOS重刷过,IO97551也换了 ,还是不行 , 在基地望高手指点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键盘不好的,
也卡logo,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都卸掉,再试试

网友:
考虑一下外设吧

网友:
一般是当在外设了。  一个一个去掉外设试试。

网友:
外设都拔了, 就上U和内存 ,开机测试还是一样。南北桥也加焊了。 还是一样, 记得有没有修好过的同志呢?

网友:
卡在logo上cpu换过了吗

网友:
遇到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所有外设拆掉``光驱 硬盘 键盘 触摸板 声卡 网卡 PC卡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南桥,三星的有把键盘拔掉好了的

网友:
裸板测试USB总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
外设,BIOS,南桥,USB设备,PCI设备

网友:
遇到过南桥坏的这样现象.

网友:
可以加焊南桥试试啊

老情歌 -5

网友:
如果是AMD的就先换个CPU看看,不行的话就换南桥,南桥换的话只是加焊是不会有效果的。

网友:
换一个南桥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南桥里的模块坏了你加焊没用的啊..今天修了太R60E 也是卡LOGO ,外设内存,BIOS全试过,最后就换南桥了,好像是GB的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是自检外设卡住,先加焊南桥,不行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