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hips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3-23):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不跑码,主板外观良好,无断线痕迹,测各组电压都正常,以及CPU、IO.南桥、北桥和BIOS的时钟复位都没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修,怀疑北桥和bios的可能性大,高手们谁修过这种板,赐教一下!上图看看

网友:
你这个临时散热的东东有点叼啊~蛮沉的吧?

网友:
冲桥。观察有无断线掉件。烧伤。

网友:
压北桥和其它BGA芯片,试试看,有可能是芯片虚焊了,内存也值得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过也可以有效的避免cpu座子的接触不好

网友:
先软后硬,可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诊断卡,显示这样代表什么啊,开机就是这个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