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在没有屏线的时候,怎么才能分清单8和双8.单6还是双6???

楼主(2011-03-23):
我今天收到一个屏,本人是个维修菜鸟,想学习点屏!找到不少屏线能插入,但是不敢确定,这个屏是单8双8单6还是双6!请大虾给解答一下!想学习一下点屏!那里可以找到点屏的维修资料啊!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屏电路100欧姆的电阻,4个单6   8个双6  5个单8 10个双八

网友:
点屏只要注意他的供电线 地  时钟 和数据线 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通过查资料来了解,,,

网友:
您將屏的型號發上來 我找看看有沒有規格書
現在都是使用LVDS規格30線 部要亂插 會燒屏的
先查出是電源線位置
電壓是幾伏是5v 或是12v

网友:
看屏上面数据脚是五组还是四组的。

网友:
大多是看100欧的小电阻的个数.

网友:
学习了,不过目前很多屏都是双8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多数都有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电阻。。。

网友:
双8是高分屏吧

网友:
我还不知道怎么看呢 又学习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