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ntel G31 死机问题.

楼主(2011-03-23):
3到5分钟就死机 北桥温度有点热 南桥问题正常. INTEL e2180cpu 求高手给个思路!!!!
cpu
Intel

网友:
除了主板CPU外,其它一一排查试试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在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foxconn g31板子死机的,不定时死,怎样搞都不行,电压什么都正常。包括死机时都正常电压。我上的u是e2140的。后来发现只要进bios关了cpu的节电技术就稳定了。就是关了c1e。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