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电压搞不懂。请教下高手

楼主(2011-03-23):
5VREG(调整电压) 3VREG和2VREF(基准电压),这三个电压尤为重要
5VREG和3VREG在这电路中是干什么的。起到什么做,为什么要查它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07-1-1.html

网友:
这是芯片自身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
REF 基准电压。。芯片工作要发出某个额定的电压。必须要有个参照的电压。就需要基准电压做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准电压我知道,就是那个调整电压不清楚,调整电压,调整什么呢,自身还是其它设备

网友:
多多学习下电路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
基础  要打牢多看看

网友: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基准电压怎么要发出去,还发给那么多元件,不解。基准电压不是都是只给自己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14脚连基准电压是对芯片工作频率设定的需要。

网友:
芯片自身发出来的电压啊

网友:
芯片产生的基准电压通常是固定值,可以用来供其他外围电路或芯片做比较或计算,从而产生其他电压电流值或逻辑值。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找个图纸研究一下吧